楼主:
12sa2,连电脑编程时突然就连不上了,然后反复断电重插都不行,电脑也重启过,只能另拆迁个接着搞,后来想想再试试,插上又好了,原来也不是没试过放会再连,都连不上的,你说奇葩不
1楼  发表于: 前天
另一个问题是,支持两轴脉冲,支持绝对定位,竟不支持回原点指令

2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问题是,支持两轴脉冲,支持绝对定位,竟不支持回原点指令

啊,还有这嘛事
3楼  发表于: 前天
那就使用通用回原点法吧。
4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楼主13008952337于2024-11-20 10:28发表的 奇葩的台达plc :
12sa2,连电脑编程时突然就连不上了,然后反复断电重插都不行,电脑也重启过,只能另拆迁个接着搞,后来想想再试试,插上又好了,原来也不是没试过放会再连,都连不上的,你说奇葩不

台达软件很离谱的,尤其是那个ISP。
你这个情况是要把COMMGR软件重启一下
5楼  发表于: 前天
我也遇到过,换PLC就好了
6楼  发表于: 前天
台达isp有点垃圾,新的好像是dia,更垃圾

网友B:
SA2的PLC支持回原点指令的。

专业外协

网友C:
估计是电脑的屏幕保护运行时,对PLC通信有影响。我经常遇到电脑监控PLC时,遇到这样....断开监控再从新监控就好了...三菱GX WORK2和台达WPL 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