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 RTU 通讯

楼主(2024-11-20):
1200PLC 关于MODBUS RTU 通讯指令里的 DATA_PTR 参数, 正常都是填P#DB1.DBX0.0 INT 10; 这样的指针格式,如何将这个参数做成变量啊?

网友A:
1、Modbus RTU指令版本4.0开始支持优化的数据块;
2、DATA_PTR 参数应该指向BOOL/BYTE/INT/DINT(常用的数据类型都支持)或其数组。

网友B:
同1楼,我都是用数组代替,数组容量要大于等于通讯量就行。

专业外协

楼主:
数组没问题 关键是只是1个固定的数组啊 我现在想的是引脚全部是变量 通过变量来寻址不同的数组

网友C: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