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1):
0-27648 这个过程值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我有点晕晕的,计算出的实际温度是叫数字量?
还请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实际原理都是一样的,模拟量0-10V,或者0-10MA,都是通过AD,DA没款转换成数字量供程序计算调用
zhaoaron

网友B:
数字量  0或1       数字量:有0和1组成的信号类型,通常是经过编码后的有规律的信号。和模拟量的关系是量化后的模拟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97%E9%87%8F%E6%A8%A1%E6%8B%9F%E9%87%8F/2131398?fr=ge_al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量  0或1       数字量:有0和1组成的信号类型,通常是经过编码后的有规律的信号。和模拟量的关系是量化后的模拟量。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97%E9%87%8F%E6%A8%A1%E6%8B%9F%E9%87%8F/2131398?fr=ge_ala

那我理解话,0-27648 和转化的温度都是模拟量
zhaoar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理解话,0-27648 和转化的温度都是模拟量

你是不是要考试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要考试呀???

不是,我是自己写AC/DC功能块取名的时弄晕了,我将QW中的数据处理得到的实际温度,这是AC转DC吗晕了
zhaoaron

网友B:
你用啥CPU呀。https://www.founderchip.com/?id=284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0MTExMDgyOA==.html

基本都不用自己写,CPU都有现成的指令。直接用,按F1就行。    自己写就是一次函数y=kx+b
......
zhaoaron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BwYcBxsf8F4YyXkhD_FxA?pwd=7v34 提取码: 7v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视频看一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BwYcBxsf8F4YyXkhD_FxA?pwd=7v34 提取码: 7v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视频看一看

感谢 ,这个我会

网友C:
不是显示数字的就是数字量,而是只有0或12种状态的才是数字量,模似量是连续变化的才是吧

网友D:
就是把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电压或者电流信号转换成一定范围的数字量,例如这个0-27648,理论上,数字越大,分辨能力越强。在实际使用的时候,PLC已经自动把电压或者电流转换成对应的数字量了,你只需要把你的工程单位,诸如压力,温度等信号直接和数字量进行换算就行了,就是简单的二元一次函数图。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