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1):
步进驱动和伺服驱动,用PLSY来控制脉冲方向有区别吗?

网友A:
plsy不能控制方向哦,只能控制总数,频率,输出点。要控制方向得用DRV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sy不能控制方向哦,只能控制总数,频率,输出点。要控制方向得用DRVI

手册里面说明这个指令可以更换方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面说明这个指令可以更换方向的

这是PLSV,楼主说的是PSLY哈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A:
这是PLSV呀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面说明这个指令可以更换方向的

网友D:
同步置位/复位方向信号就可以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