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1):
请教一下,如果博图项目中用到大量的定时器,因该如何创建定时器才能避免重复使用等细节问题,我是创建IEC_TIMER类型的数组然后用一个就注释一个,但这效率不高。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我都是用的时候直接拖。。。系统自动建立DB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的时候直接拖。。。系统自动建立DB块

那要是100个定时器,额。。。。。。。。。。。。。

网友B:
如:你控制阀门。那你就在阀门的DB里面建立定时器,如opentime.
或者就建立100个,然后点击DB,鼠标右键交叉引用,就能看是否重复。程序写完交叉DB引用就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控制阀门。那你就在阀门的DB里面建立定时器,如opentime.
或者就建立100个,然后点击DB,鼠标右键交叉引用,就能看是否重复。程序写完交叉DB引用就行。。

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C:
我也是用4楼这种办法。
交叉参考可以打开底部状态栏的【信息】--【交叉引用】,这样输入完定时器编号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是否有多次使用。已经被使用了就改成下一个序号。

这样编程时一般不会出问题。容易出问题的情况是多行程序段复制/粘贴之后,改序号时容易不小心落下一个,导致程序逻辑动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4楼这种办法。
交叉参考可以打开底部状态栏的【信息】--【交叉引用】,这样输入完定时器编号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是否有多次使用。已经被使用了就改成下一个序号。

这样编程时一般不会出问题。容易出问题的情况是多行程序段复制/粘贴之后,改序号时容易不小心落下一个,导致程序逻辑动作异常。

确实,复制粘贴的时候容易忘记改序号

网友D:
如果不是啥高精度定时,可以直接用1HZ 或者10HZ脉冲继电器配合自增或者自减指令实现定时效果。

专业外协

网友E:
又学习了,多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