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怎么通过RS485查询并记录连续实时压力数据

楼主(2024-11-21):
求教大家,三菱FX-3U怎么通过RS485查询并记录在气缸运动过程中测力控制器的实时压力数据,并导出到触摸屏

网友A:
这种数据记录,一般给触摸屏做啊,为什么用通过PLC呢,3U的存储器是有限的,没法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据记录,一般给触摸屏做啊,为什么用通过PLC呢,3U的存储器是有限的,没法做
这种事情不是一般是PC做吗?数据存硬盘,随便多久的数据都可以存,只要硬盘足够大

网友C:
威纶通可以,你只需要测试记录每一次的数值吧?如果还需要导出到电脑,就需要带USB口的触摸屏了,比如TK8072IP,经济实惠,500-600左右.如果你不会做,有偿帮你搞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