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1):
WIN10系统中安装V13.1-V19博途软件,有的版本会关闭时出错,如图所示!可有解决方法,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软件的通病并不是每次都出现,
每个版本分别安装一个虚拟机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B:
    每个版本单独安装虚拟机

网友C:
    引用楼主cjh791219于2024-11-21 22:47发表的 WIN10系统中安装V13.1-V19博途软件,有的版本会关闭时出错 :
    WIN10系统中安装V13.1-V19博途软件,有的版本会关闭时出错,如图所示!可有解决方法,请大神指点。

    主要是各个版本的博途软件的需要的安装环境不一样。最好安装虚拟机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