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2):
fx5u plc 配FX5-4LC的这个模块作为温控模块,模块用的是,PID加热冷却 内部输入,外部输出模式。没配电流互感器,工程后面面增加了电流互感器,但是增加电流互感器后,FX5-4LC,读不出电流。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这样设置的,大佬们帮忙看下

网友A:
4LC不是温度模块吗?还能测电流吗

楼主:
可以的,这个模块可以加互感器的
引用 网友A:
4LC不是温度模块吗?还能测电流吗

网友B:
意思是热电偶 热电阻 模拟量信号都可以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不是的,FX5-4LC模块有4路温度信号输入,4路CT信号输入,4路晶体管信号输出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热电偶 热电阻 模拟量信号都可以接?

楼主:
这样的
引用 楼主:
不是的,FX5-4LC模块有4路温度信号输入,4路CT信号输入,4路晶体管信号输出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少了一个变送器,这个变送器是把电流互感器的交流电流信号变送成标准的4-20mA信号,你直接接入电流互感器的交流电流(一般在0-5A之内,是大电流信号),会把信号通道烧坏。你看到的CT端口,其实是电流互感器经过变换而来的4-20mA信号。

楼主:
他有配套的电流互感器,就是直接接的,问了三菱需要使用本身的晶体管输出点才可以直接读出电流的,但是我用的是外部输出点,没法读出电流。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可以读出来的,可能是程序或者设置需要更改一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少了一个变送器,这个变送器是把电流互感器的交流电流信号变送成标准的4-20mA信号,你直接接入电流互感器的交流电流(一般在0-5A之内,是大电流信号),会把信号通道烧坏。你看到的CT端口,其实是电流互感器经过变换而来的4-20mA信号。

网友D:
這是模塊利用自己本身輸出控制導通時才檢測電流
你外部控制輸出他就不會去檢測
引用 楼主:
他有配套的电流互感器,就是直接接的,问了三菱需要使用本身的晶体管输出点才可以直接读出电流的,但是我用的是外部输出点,没法读出电流。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可以读出来的,可能是程序或者设置需要更改一下。

~~業餘打工仔~~

网友E:
说明书上有写:
本产品在美国、加拿大使用时,请使用UL认证 (XOBA,XOBA7)的电流检测器。
在上述国家以外使用时,建议采用以下电流检测器。
CTL-12-S36-8、CTL-12-S36-10、CTL-12-S56-10、CTL-12L-8、CTL-6-P、CTL-6-P-H、CTL-6-S-H (U.R.D. Co., Ltd.制造)
明确说明是 0~182.2mArms

网友C:
国内的互感器是0~5A.

楼主:
因为我用到加热冷却,所以本身的点位不够,那有没有办法用外部点然后检测电流?或者我用内部点加热控制,再重新写冷却PID控制用于外部控制
引用 网友D:
這是模塊利用自己本身輸出控制導通時才檢測電流
你外部控制輸出他就不會去檢測

楼主:
兄弟们,可以呀亲测有效哈,利用模块本身做加热控制,然后写冷却PID控制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到加热冷却,所以本身的点位不够,那有没有办法用外部点然后检测电流?或者我用内部点加热控制,再重新写冷却PID控制用于外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