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ABB的SMB电池怎么更换?

楼主(2024-11-22):
如题,最近老板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批ABB机械手,每次断电就会丢失转数计数器。
说是电池没电还是线没接什么的。
目前手里没资料,有没有人分享一下
——————————————————————————————————————
问题已解决,在机械手的底座后面,那根米色的线是编码器转数用的。把盖子打开里面有2节3.6V的电池。

楼主:
因为某些原因,只能访问相关的技术论坛。百度网盘什么的用不了,搜索引擎什么的也用不了

网友A:
购买ABB电池,在开机状态下,拆开SMB盖子,更换电池,这样数据就不会丢了。
下载积分:+1(有鱼丶)

网友B:
换过雅马哈水平关节机器人的电池。换过发那科CNC车床控制器的电池。电池报警了。在机器开电状态更换电池。
如果是电池没有电了。关机。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原点要找。等。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