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网口好不好用

楼主(2024-11-22):
最近想换一台电脑,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好一点的都没有网口了,用USB转网口联PLC好不好用,我前面的电脑都有网口。
有用过的兄弟告知一下

网友A:
还好吧,淘宝35块钱的正常使用中

网友B:
尽量选用带网口的电脑吧,

网友C:
经常调试设备,买个迷你式的无线路由器。

专业外协

网友D:
1、不带网口的电脑不要,除非你要的是那种便宜办公本子
或者二合一
2、如果非要的话,笔记本有type-C的买个扩展坞,选择千兆网口哦。一般才100-200元就够了 ,十二合一

网友E:
usb转的一样好用

网友F:
好用是好用,还是尽量买带网口的比较方便。

网友G:
二手惠普也挺好

网友H:
非原生网口,在某一时间某一软件连接不上就欲哭无泪!
QQ: 2845452345

网友I:
别像我一样,把Poe直接怼机子上 烧了还懵圈半天。。。。。。。。
打从那起,即便机子上自带网口,也是优先用USB光隔离

网友J:
用过,还行。

网友K:
正在用,好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别像我一样,把Poe直接怼机子上 烧了还懵圈半天。。。。。。。。
打从那起,即便机子上自带网口,也是优先用USB光隔离
POE交换机不是自动识别的吗?为什么会没有识别电脑烧电脑?

网友M:
2010年时,我有一台电脑,当时布网线不方便,于是买了一个USB转WIFI的装置。
用到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N:
可以,好用,与网口相差无意
相信自我!

网友O:
用起来还可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P:
好用,我就在用

网友Q:
最好选带网口的,USB转网口不好用,偶尔会掉线,连不上,还要占用一个USB接口

网友R:
我比你们都穷 所有我在拼多多上购买的5.38元一个 不支持5G 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S:
多一道转接,就有可能多一道问题,虽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厂家是为了省成本才不要网口,我们没必要省这一步
虽然有很多替代的办法,USB转,无线WIFI。我还是喜欢网线一些,其他的都是替代方案

网友T:
没用网口的一用一个不吱声

网友U:
好用,只是个别软件和驱动只支持Intel的网卡,大部分USB转RJ45的都不是Intel的

网友V:
USB口的稳定性本来就不太好,原生网口还是要好一点。当然,要综合考虑。以前大家也这么说串口,其实外置的用起来也不是多大问题。上半年一个项目,中控网口烧了,客户自己35元一个USB转网口,24小时运行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W:
绿联的 好用 。50多

网友X: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淘宝35块钱的正常使用中
什么品牌的,为啥我买的几十块的,用不了 ,买的是 usb转千兆网口的

网友Y:
我用绿联还挺好用
QQ:2302190573 VX:17605174164

网友Z:
山泽的也可以,用了3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