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3):
FR-500e变频器AU信号怎么使用?变频器上面也没有实际的端子

网友A:
是通过参数设置的.一个端子有几种功能,通过参数设置选择.
虽然很经典的系列,但型号系列太久了,也就在老设备还能看到,参数都记不住了.
自己去右上角的 工控下载 http://down.ymmfa.com/?type=fr  有对应的手册 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通过参数设置的.一个端子有几种功能,通过参数设置选择.
虽然很经典的系列,但型号系列太久了,也就在老设备还能看到,参数都记不住了.
自己去右上角的 工控下载 http://down.ymmfa.com/?type=fr  有对应的手册 免费的.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