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3):
初学ST语言编程,在某个学习资料中看到定时器应用事项,资料中说定时器输出Q要放在定时器前面。我自己在GXworks3中测试了一下,输出Q放在定时器后面计数也是正常的是我哪里理解有误吗麻烦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是因为这种定时器和三菱那样带T序号的定时器不同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因为这种定时器和三菱那样带T序号的定时器不同的原因

也就是说,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都要把输出Q放在前面,但考虑到其他有一些比如博图是要把输出Q放在前面,然后再考虑到程序移植通用性,在写程序时候就需要尽量把输出Q放在前面。应该是这样把

网友B:
没在ST里用过定时器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zhaoaron

网友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812727799967927&wfr=spider&for=pc

你要用三菱的资料学习三菱软件。你的图片是西门子软件。
感谢指点,我想着ST应该大部分都通用,所以就用三菱模拟了一下
......

网友D:
別忘了程式是由第1行執行到最後一行
從邏輯上去想一下為何書上會這樣寫
實際上又為何不是
當Q放在TON前很遠的位置時又會發生什麼事

网友E:
此说法鉴定为假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补充:值增加有先后顺序。bb为绿色,cc为蓝色(bb的值先增加,cc的后增加,这和PLC自上而下的执行逻辑相对应)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此说法鉴定为假

博图有种定时器,时间到了立刻刷新,和扫描周期无关,看楼主发的这个应该是博图软件,和ST还是梯形图也无关。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有个视频探讨了一下找不到了。

网友F:
这是震荡脉冲才会有的问题,这里涉及到扫描周期和线程,新手不需要太深究这个。
Q 放后面只要隔得远(CPU处理代码的耗时)也是能触发的,但是会丢失很多个信号。
Q 放前面但是隔得远依旧会丢失很多个信号。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