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3):
打开人机界面项目时提示文件为高版本创建

查询得知McgsPro 3.3.6 7555 QX 为定制版本,虽然也找到了对应的安装包,但是软件又不能2个版本共存,尝试对项目文件进行将版本[    post]
使用UltraEdit 打开McgsPro 3.3.6 7555 QX 版本文件 MCP使用替换功能,替换37 00 35 00 35 00 35为36 00 33 00 35 00 34然后保存文件PS:37 00 35 00 35 00 35为十六进制的755536 00 33 00 35 00 34为十六进制的6354

[/post]保存成功后,使用McgsPro 3.3.6 6354 版本成功打开项目文件

网友A:
真服了,够猛。你这是什么软件编辑的?

网友B:
这操作厉害了,有机会学习一下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C:
收藏一个,赶忙找个来试一下。。。。。

网友D:
如果官网能够直接支持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E:
其实可以找官方客服,或者找他们的售后技术,他们手里有版本回退包
只要放在高版本的根目录下,用这个包打开高版本程序,另存为到桌面上,再用低版本的打开这个另存为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F:
大佬,为什么我把  3.3.6.6354改成3.3.2.5166,然后用低版本打开就说策略错误 然后所有界面都是空白,数据库有东西,用高版本打开然后提示备份,之后界面有东西,数据库没东西?

网友G:
不明觉厉

网友H:
都是高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找官方客服,或者找他们的售后技术,他们手里有版本回退包
只要放在高版本的根目录下,用这个包打开高版本程序,另存为到桌面上,再用低版本的打开这个另存为的程序就好了

修改底层代码 不是安全做法  最保险的还是这位老师推荐方法  万无一失的
  • 下载积分:+1(qw58663289)

网友J(2025-06-02):
    牛逼,
    底层修改。

网友K:
    引用楼主mf126于2024-11-23 14:50发表的 解决McgsPro低版本打开高版本创建的项目 :
    打开人机界面项目时提示文件为高版本创建
    [attachment=305563]
    查询得知McgsPro 3.3.6 7555 QX 为定制版本,虽然也找到了对应的安装包,但是软件又不能2个版本共存,尝试对项目文件进行将版本[    post]
    使用UltraEdit 打开McgsPro 3.3.6 7555 QX 版本文件 MCP使用替换功能,替换37 00 35 00 35 00 35为36 00 33 00 35 00 34然后保存文件PS:37 00 35 00 35 00 35为十六进制的755536 00 33 00 35 00 34为十六进制的6354  [attachment=305565]
    [/post]保存成功后,使用McgsPro 3.3.6 6354 版本成功打开项目文件  [attachment=305564]

    大佬可以的,学习了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