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3):
求救各位大佬,小白求问,三菱Plc梯形图怎么写双控电磁阀和单控电磁阀,
用双控电磁阀控制气缸,升到一半,按下按钮继续。单控电磁阀,

网友A:
你说的是双头电磁阀吧  既然是双头 就用两个输出继电器线圈  也就是三菱的两个y点输出   单头电磁阀就是Y点给电就工作断电线圈就失电
  升到一半我没理解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双头电磁阀吧  既然是双头 就用两个输出继电器线圈  也就是三菱的两个y点输出   单头电磁阀就是Y点给电就工作断电线圈就失电
  升到一半我没理解

双头控制气缸,气缸 升到一半停止,在点击按钮继续,直到升完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程序

网友B:
这个属于非常基础的程序了

专业外协

楼主:
重点是我没有基础

网友B:
no money no server

专业外协

楼主:
用一个X2控制双头电磁阀的两个y点输出,进行气缸的升降

网友C:
从入门到初级。上升到一半的什么意思。行内人都给你问懵。电磁阀是普通的二位五通阀。非0即1,没有0.5这种说法。

楼主:
感觉有问题复位不对,如果加上的手动怎么控制
描述:简单控制电磁阀和单控电磁阀
附件: 椅子压机.rar (158 K) 下载次数:7

网友D:
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E:
我都是这样
IF X0 THEN
    Y0 := TRUE
    Y1 := FALSE
END IF

IF X1 THEN
    Y1 := TRUE
    Y0 := FALSE
END IF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这样吗,执行,上升流程等等是用M来代替吗,
zsfjn

网友F:
我觉得不是程序问题。是应该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吧

网友G:
可以中间暂停的气缸,目前市面上应该没有,要么伸出,要么缩回,气缸可以中间暂停,还要成本更高的马达来干嘛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是程序问题。是应该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中间暂停的气缸,目前市面上应该没有,要么伸出,要么缩回,气缸可以中间暂停,还要成本更高的马达来干嘛

。有的,只要不带负载太重东西,是可以停在中间的。但位置不能太准。

网友I:
楼主应该是想用5位3通

网友J:
气缸可以在中间位置停止,这通常是通过控制进气、排气或使用特定的机械结构来实现的。

气缸是许多机械系统中的关键组件,它们通过压缩空气或气体的力量来产生直线运动。在大多数应用中,气缸会在两个端点之间移动:完全伸出和完全缩回。然而,有时需要在气缸的行程中间某个位置使其停止,这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

控制进气或排气是实现气缸中间停止的一种常见方法。气缸的运动是由气体的进出控制的。如果能够在气缸到达中间位置时精确地控制进气阀或排气阀的关闭,那么气缸就会在那个位置停止。这通常需要使用一些形式的传感器来检测气缸的位置,并相应地控制阀门。

使用机械结构也是实现气缸中间停止的一种方法。例如,可以在气缸的行程中设置一个机械挡块,当气缸移动到这个位置时,挡块会阻止它继续移动。这种方法相对简单,但可能需要额外的机械部件,并且会增加系统的复杂性。还可以选用一些特殊的气缸,例如SMC可选用单杠双作用的带锁气缸,如CDLJ2、CDLM2、CDLG1、CDL1、CLA2、CDNG、MWB、CDNA2,CDNA2W系列等等。

电磁阀和位置传感器的组合也可以用来实现气缸的中间停止。位置传感器用于检测气缸的位置,并将这个信息发送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然后可以根据气缸的位置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关,从而在需要的位置使气缸停止。

总的来说,气缸在中间位置停止的实现需要精确的控制和传感技术。无论是通过控制气体的进出,还是使用机械结构或电磁阀与位置传感器的组合,都需要仔细设计和调试,以确保气缸能够在正确的位置准确地停止。

网友K:
有的,只要不带负载太重东西,是可以停在中间的。但位置不能太准。
这个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