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5):
就这样进不了操作画面,每次都是弹出这个提示,然后只能重装系统,又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又出这样的问题,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好的解决办法吗?求助一下大家,谢谢。
zhaoaron

网友A:
VS.NET卸载了吗?https://blog.csdn.net/tiantian1980/article/details/4389732。应该是缺少什么环境。

你里面是不是有报表啥自己做的画面。    或者你控件部分编程有问题。
......
zhaoaron

网友A:
可以问问编这个程序的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NET卸载了吗?https://blog.csdn.net/tiantian1980/article/details/4389732。应该是缺少什么环境。

你里面是不是有报表啥自己做的画面。    或者你控件部分编程有问题。

VS.NET没卸载,报表是有,但是是用的工具箱中的—控件—表格视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