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5):
描述:这个清单配置欧姆龙什么版本的软件
求教: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清单配置欧姆龙什么版本的软件?想下载一个最新的欧姆龙编程软件,不知道在哪里整一个,感恩分享!!!

网友A:
https://automation.omron.com/en/us/forms/cx-one-software-download-request-form

去欧姆龙的美国官网,填一下申请单就可以了,不用注册账号,然后就发下载链接到邮箱,序列号百度吧。

CS系列都是用CX-ONE

完整的安装包好像只有4.6,往后的更新,找一下当地的欧姆龙技术问问就好了。

网友B:
最新版本是4.6.1

QQ98034778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automation.omron.com/en/us/forms/cx-one-software-download-request-form

去欧姆龙的美国官网,填一下申请单就可以了,不用注册账号,然后就发下载链接到邮箱,序列号百度吧。

CS系列都是用CX-ONE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