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上位机数据传输

楼主(2024-11-25):
三菱q系列plc,现在打算拆掉一部分功能,现在数据已经保存到w寄存器中了,要用什么指令发送给上位机的cim系统呢或者说和多cpu类似直接从上位机抓w寄存器

网友A:
你把地址给他 通讯协议两边确定好 他读就行了

网友B:
要看PLC和CIM用什么模块进行交互的
用的内置以太网端口,m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