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5):
就是380V经过变压器转成220V后直接作为PLC供电。

网友A:
那是必须可以,也是最好的方法。比你用一零一火还好。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外行半路出家进来的?

    专业外协

网友C:
    你用的220V电还是用10KV的变过来的

网友D:
    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E:
    电源也追求纯净的,有干扰就会稳定性造成影响,380变220当然可以直接用

楼主:
    我把FX1N接上去炸机了,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FX1N接上去炸机了,怎么回事。

    1.你接错端子了
    2.有可能是PLC放置久了。电源板出问题了。

    专业外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FX1N接上去炸机了,怎么回事。

    你别是把两根220V都干进去了把?
    一根接RST任意,一根接零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别是把两根220V都干进去了把?
    一根接RST任意,一根接零线。

网友G:
    隔离变压器
    根据负载大小选择适当的变压器
    zsh340

网友H:
    引用楼主233708757于2024-11-25 22:56发表的 AC380变220v后可以用作PLC电源吗? :
    就是380V经过变压器转成220V后直接作为PLC供电。

    请问你是来干啥的?你原来是干啥的?你想干啥?

网友I:
380V经过变压器转成220V后直接作为PLC供电完全可以,还有很好的隔离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你别是把两根220V都干进去了把?
一根接RST任意,一根接零线。
他的变压器应该是三相380V变三相220V,接近PLC的点肯定是2相220V的线,你这一相220+零线不是相电压变成了110V了

网友K:
好的项目都是这么干的,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L:
百度下隔离电源优点,380变220有2种,一种是三相220v, 一种是单相220,别搞错了

网友M:
15楼讲的很细致。火线要分清。免得会炸鸡。

楼主:
知道炸机原因了,是放太久了,里面全是灰尘油污,本是拆机品。

网友N(2025-01-10):
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