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普通电机调速

楼主(2024-11-26):
抛开功率不说,普通电机的频率可以提高到多少,大多数师傅都是建议频率·80一下,如果再高会有哪些危害?

网友A:
如果对转速有要求的话,要用变频电机,就是价格比同功率的普通电机要高一些

网友B:
轴承吃不消,要换高速轴承。
永无止境 !@#$%^&*

网友C:
普通电机应用上超频也没有太大问题,50---60Hz都是没有问题的,80---100HZ也可以用,但不建议长时间运转,因为发热严重,如果电机扇热不好很容易会挂。像一些数控机床或者加工中心的电主轴就是高速高频的运行的,但是一般会采取空气冷却或者水冷,当然水冷占绝大多数,这种电主轴 的运行速度一般都在几百到几千赫兹的频率范围运行,转速更是高达每分钟几万转到十几万转。
相信自我!

网友D:
普通电机20--75Hz,太慢散热不好。太快不耐用,

网友E:
我用罗茨风机那都是400HZ起步,否则风量达不到。

专业外协

网友F:
你不说负载单说频率没意义
如果是风机水泵类,你在60长期负载估计你都难

网友G:
换永磁同步电机,价格一般贵不了多少.

网友H:
不要超过电机铭牌上的频率 一般50-60HZ 也有高速电机

网友I:
引用楼主qqaw8于2024-11-26 09:05发表的 普通电机调速 :
抛开功率不说,普通电机的频率可以提高到多少,大多数师傅都是建议频率·80一下,如果再高会有哪些危害?
不经造
没有一天不想努力破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