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6):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有个关于上下游设备交互的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大哥。

我的设备和上下交互是通过4条皮带来的(上下游各两条)其中上下设备各自交互信号4个 2输入2输出。

我的写法是
1上游—— 待上游给请求出 ——我给允许进——皮带运行——皮带进料口光电下降沿复位我给允许进

2下游——我给下游请求出——待下游给允许进——皮带运行(复位我给下游请求出)
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是否有BUG 谢谢

楼主:
期待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或者大佬有更好的办法也请提一下,谢谢

网友A:
参考这个上下游的流程进行删减吧
  • 下载积分:+1(有鱼丶)
  • 下载积分:+1(jack1009)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电工王) 真诚感谢!

楼主:
    这个是面板厂用的吧?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上下游的流程进行删减吧

网友B:
    这个逻辑没问题的,我搞PCB周转箱程序都是这样搞的。

    专业外协

楼主:
    感谢感谢
引用 网友B:
    这个逻辑没问题的,我搞PCB周转箱程序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C:
    搞过面板厂,SMT,流水拉的,都了解。接驳台,
  • 下载积分:+1(电工王) 真诚感谢!

网友D:
    3楼的图是面板行业的Inline/LUL设备连线
    //碧云天,黄叶池;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网友D:
    我以前做过的
    描述:附件
    附件: 设备连线-1127.zip (180 K) 下载次数:102
  • 下载积分:+1(电工王) 真诚感谢!
  • //碧云天,黄叶池;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楼主:
    日本设备公司?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做过的

楼主:
    但是我感觉我应该用不着这么复杂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做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上下游的流程进行删减吧
这时序图做的、杠杠的

网友C:
看标准机.SMT机器。还有松下的COG机器。进出口都可以连线。时序图看看。复习一下。

网友F:
你说的这样的交互信号没啥问题
如果节拍要求快的话,允许进入的信号都不用等到请求出才给,自身满足条件可以一直给,然后收到信号多久之后再中断
下载积分:+2(电工王)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