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CPU提示4064不能监视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4-11-26):
重上电后ERR红灯闪烁,RESET也一样。用WORK3和GX Develper8.86测试均不正常:

楼主:
新建一个简单程序:LD M10 OUT Y62, 写入会提示8041,必须格式化PLC才能写入,但监视时会提示4064参数问题云云,系统监视却提示CPU中度错误!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楼主:
按照提示做了,问题仍然

楼主:
更换一个同样的Q06HCPU就正常了,难道是CPU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