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QD75P4

楼主:
問題出在哪裡 請賢達 先進指導小弟 謝謝,
阿謙

网友A:
会不会是外部硬件出现问题导致的 我们公司设备也有这样的问题 检查是外部硬件导致
Re:三菱QD75P4 手册里报警代码102 驱动模块
就绪OFF
运行过程中驱动模块就绪信号变为了OFF。 立即停止
在驱动模块就绪信号变为了OFF的状态下进行了
启动请求。
不进行启动。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楼主:
收到 謝謝你
阿謙

网友B:
轴3伺服就绪信号OFF

网友C:
就绪信号一般需要接的,不接就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