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6):
小弟刚接触5U.从3U转过来的控制4轴定位
目前遇到一个较为不明的情况:
我在3U使用很多定位指令如 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 脉冲输出运动
每个种类的定位指令都是多条单独列出使用
如 m0 drva d0 d1 y0 y4
m1 diva d2 d3 y0 y4
很多如上列那样的辅助继电器来单独控制定位指令

但这次转变回5U就有冲突了
显示运算错误 代码为H1810 •
使用通信功能或高速输入输出的指令中指定的通道已在其他指令中使用。

处理方法
请确认使用通信功能或高速输入输出的指令中指定的通道是否已在其他指令中使用

跳转指令看到的事
M6 div d6 d7 y0 y4
这个是对的指令 我单独调试这条指令它可以动作
但运行自动程序时候却无法动作
必须把 m1 drva d2 d3 y0 y4 闭合才能运行相对定位的动作
而且m1还无法定位结束后无法进行复位一直置位

在自动程序后把这个m1复位就无法相对定位了
而且这个m1的置位必须在某个程序段中才能相对定位,放在其余地方也是无法相对定位
确定这程序在3U可以实现的就是转5U就不行
也确定两者指令无共同点,启动条件时间差很多将近2秒

是否5U这定位指令之间有规矩吗
恳请前辈子帮小弟指点一二
图片太大了 无法上传

网友A:
和3U的用法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看下手册,手册例程供参考下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B:
没看手册吗?5U与3U指令是有差异的,不能照搬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3U的用法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看下手册,手册例程供参考下

好的前辈 我立马看下
刚接触 自动程序可以跑起来就是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手册吗?5U与3U指令是有差异的,不能照搬程序!

因为程序可以跑起来
就是不顺畅
我就没理会咯 处理其他指令的通用性
后面正式投入生产发现很多情况
前来问前辈们的经验
谢谢前辈的指点 等等看看手册

网友C:
引用楼主544868416于2024-11-26 23:35发表的 5U定位运算错误 :
小弟刚接触5U.从3U转过来的控制4轴定位
目前遇到一个较为不明的情况:
我在3U使用很多定位指令如 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 脉冲输出运动
每个种类的定位指令都是多条单独列出使用
如 m0 drva d0 d1 y0 y4

出现运算错误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情况,伺服就是有时候动,有时候不动, 就是伺服没有定位完成,然后又驱动了定位启动,
在保证伺服定位完成后,复位上次定位信号,再驱动下一个定位就可以了。
plc

网友D:
引用楼主544868416于2024-11-26 23:35发表的 5U定位运算错误 :
小弟刚接触5U.从3U转过来的控制4轴定位
目前遇到一个较为不明的情况:
我在3U使用很多定位指令如 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 脉冲输出运动
每个种类的定位指令都是多条单独列出使用
如 m0 drva d0 d1 y0 y4

伺服脉冲还在输出中,又驱动了下一条运动指令,导致指令失败。可以通过脉冲输出中监控作为运动指令驱动条件,就不会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脉冲还在输出中,又驱动了下一条运动指令,导致指令失败。可以通过脉冲输出中监控作为运动指令驱动条件,就不会冲突了。 [attachment=305867]

感谢前辈的指点
那我可以用表格定位来完成这一系列的定位吗?

我一般用sm8029来监控是否结束定位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
Plc已经停止输出了
但伺服还在最后定位
导致下一条指令无法执行

那么这个监控轴1的输出
是不是跟sm8029一样呢+

网友E(2025-01-13):
学习了,指令用法在进步,学习也要不断更新

网友F:
DDRVA或DPLSV或者其他脉冲指令同时驱动了一个轴就会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