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C#  与C++ 上位机软件开发对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的--工控人来讲到底应该学习哪个比较合适呢?
相信自我!

网友A:
C#容易学,上手快,开发效率高
C++难学,开发效率低,程序运行速度快
自己看着办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网友B:
有得选C++,没得选C#

网友C:
目前看到的都是用c#
QQ:2302190573    VX:17605174164

网友D:
不怕挨老板和客户叼的就用C++吧

专业外协

楼主:
发现我们公司的上位机软件是用C#写的,就做了一些类似触措屏的功能,另外做了一些配置文件,如压力监控器通讯,视觉拍照调取,就样简单的功能,居然运行起来卡,有时候设置数据要几次才能被PLC读取到,上位机上看着有数据,但监控PLC程序时发现没有数据,多设置几次又好了.经常因为数据丢失而出现设备故障.
相信自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我们公司的上位机软件是用C#写的,就做了一些类似触措屏的功能,另外做了一些配置文件,如压力监控器通讯,视觉拍照调取,就样简单的功能,居然运行起来卡,有时候设置数据要几次才能被PLC读取到,上位机上看着有数据,但监控PLC程序时发现没有数据,多设置几次又好了.经常因为数据丢失而出现设备故障.

C#表示不背这个锅
程序员水平问题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正解
  • 山坡羊·潼关怀古
    元·张养浩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神之预言)

楼主:
    我觉也是,让改还说一堆理由.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得选C++,没得选C#

    能具体点说吗?比如?
    相信自我!

网友E:
    c# 开发高效, 现在的多核多线程cpu,上位机应用不会卡;  C++适合做底层,可以C#调用C++封装库;

网友F:
    C# 用的多,建议上招聘平台看看自己想要从事的岗位要求再做决定

网友G(2024-12-11):
C#上手快,相对C++反应慢,C++可以用QT也比较容易,也可以考虑PYTHON

网友H:
学C#,我正在研究,共同进步
工控人加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发现我们公司的上位机软件是用C#写的,就做了一些类似触措屏的功能,另外做了一些配置文件,如压力监控器通讯,视觉拍照调取,就样简单的功能,居然运行起来卡,有时候设置数据要几次才能被PLC读取到,上位机上看着有数据,但监控PLC程序时发现没有数据,多设置几次又好了.经常因为数据丢失而出现设备故障.

  这种说实话,C#程序和PLC程序都有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J(2025-05-07):
引用 网友A:

C#表示不背这个锅
程序员水平问题

确实有这方面问题,曾经客户一台检测机,检测完后,偶尔出现1分钟左右的延迟,CPU占比100%,一分钟过后恢复,后来发现检测完成之后,执行了excel文件打开,写入检测数据等文件操作,没有用独立的线程,主线程卡在那里

网友K:
学C#吧,见效快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L:
我觉得Labview比较好用些。

网友M:
c#都用不明白,还想会c++?

网友N:
C#比较好,实例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