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485通讯不了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4-11-27):
现场是用西门子200smart的 485DB板子走的通讯 链路就是图片的连接 每个流量计单独去读都没有问题 但是连接上就只能读流量计A 流量计B大概20到30分钟才响应一次 拜托各位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 给点专业的建议要怎么整改 整个电路都不超过100米 加485分线器是因为还有第三方的主站要读这个数据 望解答一下

网友A:
485是半双工,现在图里有3个主站,同时读写的时候会冲突

楼主:
2个主站 一个是西门子200smart 一个是串口服务器 就是那个流量计A 是用了485分线器 一分二了

网友B:
485通信只能一主多从的方式,不可以2个主站,可以用PLC读出来,电脑读PLC的数据

楼主:
电脑端只是用SSCOM 这个软件监视 不作为主站或者从站啊 只是监视报文是不是对的

网友C:
分线器是 两个485网(a1 b1, a2 b2)的主站吧?如果是, 你网络规划有问题,如果不是,那网络里另一个电阻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线器是 两个485网(a1 b1, a2 b2)的主站吧?如果是, 你网络规划有问题,如果不是,那网络里另一个电阻在哪里?
是两个主站一个是A2 B2 PLC去读 流量计A 流量计B 一个是串口服务器只是读流量计A , 流量计A那边用了485分线器 全线电缆长度不超过100M没加终端电阻 现在的情况是 电脑监视那边能监视到PLC发出读流量计B 的指令 流量计B没有回复 ,至于流量计A两个主站都可以读 这个问题 要怎么改啊 加上终端电阻吗

网友C:
是不是流量计B有问题啊?如果没问题,改下网络PLC接a b,流量计b和电脑留在a1 b1加两个终端电阻。流量计a接a2 b2侧有问题也加电阻。
下载积分:+2(普罗米修猪) 真诚感谢!

楼主:
流量计B没问题 PLC单独连接他 一点问题没有 485分线器另外一段是接了串口服务器的 这样改的话流量计A 不就一直和窗口服务器通讯了吗 PLC那边的应该就响应不了吧 485分线器买的是1丛2主的 实际图是这样的

网友D:
可以把PLC读取流量计A和B的程序贴出来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要按照1主多从修改PLC程序

网友F:
你modbus RTU的站号设置了没有?有没有冲突?

网友G:
一主多从轮询

楼主:
就是485分线器有问题 跟换一个就恢复了 问题已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485通信只能一主多从的方式,不可以2个主站,可以用PLC读出来,电脑读PLC的数据
楼主正解

网友I:
就感觉你这是并联,不符合串行通讯连接方式

网友J(2024-12-30):
终端电阻有么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就是485分线器的问题 建议购买质量好的 不要贪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