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7):
吐槽一下信捷触摸屏的MODBUS,寄存器无法设置只读或者只写,必须是读写,对于小众变频器,有些寄存器只能写不能读,触摸屏立即报通讯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所有办法都不能解决,信捷也解决不了,客户又指定信捷触摸屏,气人。
只写寄存器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网友A:
touchwin还是touchwin pro ?

网友B:
那就用PLC写呗

网友C:
大众品牌也不是读写一起的。PLC又不麻烦。

网友D:
应该是这个寄存器地址只接受数据,并不返回结果,所以触摸屏报通讯失败。这种情况下得用触摸屏的单独数据发送的相应函数,使触摸屏只对设备发数据无需反馈

楼主:
折腾了一通,很难用,还是放弃了,换别的方案,信捷函数也不能模拟,大部分的通讯也不能仿真,真的非常让人无语,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用下列方式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

BYTE snd[8];
WORD check;

snd[0]=0x01;
snd[1]=0x06;
snd[2]=0x48;
snd[3]=0x00;
snd[4]=0xff;
snd[5]=0x00;

check = Crc(snd,6);

snd[6]=HIBYTE(check); //high byte of crc
snd[7]=LOBYTE(check); //low byte of crc

Send(PLC,snd,8);

Delay(1500);
snd[4]=0x00;
check = Crc(snd,6);

snd[6]=HIBYTE(check);
snd[7]=LOBYTE(check);
Send(PLC,snd,8);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通,很难用,还是放弃了,换别的方案,信捷函数也不能模拟,大部分的通讯也不能仿真,真的非常让人无语,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用下列方式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

BYTE snd[8];

自由通讯用MODBUS报文格式啊

网友E:
信捷用多台就不行了,现在用士林触摸屏可以

网友F:
不理解楼主的用法。
如果是屏函数,读和写是不同的指令,完全可以分开。
如果是屏按钮,信捷屏的所有写位或字按钮都提供有读、写地址分开的功能。把这两个地方填写不同的地址就行了。
如果是取字的位,或者是使用位组合的字,信捷屏确实没直接提供,需要自行编写函数。信捷屏提供那么多内部地址,很简单就能实现。

比如正转运行为写位,可以使用指示灯按钮,操作对象设置为写地址,监控对象设置为能读回当前运行状态的位。
再比如正转运行为写字,信捷屏没有写字按钮,只有数据输入(地址设置同上为两个)。可以使用限制写值的范围来实现启停。如果想要用按钮,那就只能自行编写函数来实现位组合成字再写出

网友F:
仔细看了下楼主的需求,变频器确实都提供控制字,部分才提供控制位。
先说前提,为安全计,通常不建议使用通讯控制启停,最多可使用通讯控制频率。

信捷屏提供modbus方式的读写字的位按钮,但仍没有写字值按钮。
不想写函数的话,楼主可简单使用两个指示灯按钮实现启停:操作对象分别高为,H2000.1对应值2反转运行,H2000.2对应值6减速停机(或值4反转点动)。注意对于控制字来说,某个位写0并不代表关闭对应功能。比如将H2000.1从1写为0(控制字从2变为0),变频器仍会正常反转运行;此时只有再将H2000.2也写为1才会减速停机(控制字从2变为6);之后H2000.2对应的按钮就是记住控制按钮。至于监控对象位,扒下手册,找到反馈位或字,将对应地址填到两个按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了下楼主的需求,变频器确实都提供控制字,部分才提供控制位。
先说前提,为安全计,通常不建议使用通讯控制启停,最多可使用通讯控制频率。

信捷屏提供modbus方式的读写字的位按钮,但仍没有写字值按钮。
不想写函数的话,楼主可简单使用两个指示灯按钮实现启停:操作对象分别高为,H2000.1对应值2反转运行,H2000.2对应值6减速停机(或值4反转点动)。注意对于控制字来说,某个位写0并不代表关闭对应功能。比如将H2000.1从1写为0(控制字从2变为0),变频器仍会正常反转运行;此时只有再将H2000.2也写为1才会减速停机(控制字从2变为6);之后H2000.2对应的按钮就是记住控制按钮。至于监控对象位,扒下手册,找到反馈位或字,将对应地址填到两个按钮上。

感谢回复,信捷的问题主要是必须检查返回数据,而这些变频器某系地址是不会返回数据的,信捷检查不到返回数据,就会一直发送并提示通讯失败,导致整个系统反应都慢了。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网友G:
只要脚本功能强大就好,麻烦确实是麻烦一点。遇到一次MCGS的屏读研华的模块,也是自己写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