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8):
朋友们  又没有MCGS和欧姆龙温控器modbus通讯的案例可以分享?

楼主:
已经解决了!其实就是不知道当前温度值和设定值的地址   现在解决了

我再这里回复的原因是  希望以后的有缘人搜索关键词的时候   能给他提供一定的帮助
我是E5DC温控器  我在官网E5DC下面找了半天手册 都没有关于通信的,后面去问客服才得发给我下面的网址,等我看到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相关官网教程以后 我反应过来欧姆龙肯定是有这方面手册的  然后我去其他型号下面找 再后来我看到E5CC里有通信手册,然后就尝试按照E5CC通信手册在E5DC上用,结果也能用  真是饶了一大圈

我是在官网找的手册  手册太大  我就不上传了  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找欧姆龙客服要  手册名字叫《E5□ C 数字式控制器 通信手册 》
在这个地址 https://www.fa.omron.com.cn/faq    找到温控器   里面有各种示例 参照里面的方法  一定能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十六进制  2000是实时温度   2103是设定温度   记得在MCGS中添加时先将地址加1 再转换成十进制地址
也就是说

2000加一变成2001再转换成十进制8193
2103加一变成2104再转换成十进制8452

切记   通道类型选择  [4区]输出寄存器   数据类型选择十六位二进制

网友A(2025-01-07):
程序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B(2025-11-30):
程序发出来分享下,哈哈
少壮不努力,一定多乐趣

网友C:
为什么16位二进制?我做其他的都是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