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请教在三菱st或者STB中如何做混合运算?

楼主(2024-11-28):
比如定义某个数据:类型1(32位)类型2(16位)类型3(32位)
要获得这样的运算结果。
类型1=类型2*1000+类型3
但是编译错误。16位只能与16位运算,32位只能跟32位运算,有没有简便的方法?难道也要像梯形图那样先将16位运算的存入32位,再进行32位之间的运算吗

网友A:
类型1:=to_dint(类型2)*1000+类型3;
直接复制进去

网友A:
绝对值:=INT_TO_DINT(纠偏值)*1000+补偿值;
三菱的编译器不好,要输入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