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台达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24-11-29):
大家好!有没有会台达ES3和EH3的,有个工程遇到了问题,想找个在东莞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难点。
不断向前

楼主:
不断向前

楼主:
请问一下,有没有大神,知道以上2组“模式处理”和“工位计算”的功能块的意义?
不断向前

网友A:
功能块里面用固定的计数器不会出问题?

网友B:
不同料号的选择?
还是加工的流程用到了不同的东西?

网友C:
加V,我帮你解决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

网友D:
这个软件一直都用不起来,不顺手,感觉编程连个线条都要鼠标手动添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一直都用不起来,不顺手,感觉编程连个线条都要鼠标手动添加
台达ISP,用过的PLC编程软件最难用的没有之一

网友F:
你的程序里面out变量都没有使用 而且怎么有那么多绝对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