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9):
我的驱动器MR-JE-20A,然后每次走到同一位置时,脉冲值每次都会减少一点在驱动器上看,一个小时相差快1公分;但每次原点后又开始循环了;原点可以正常,但过一会又开始重复循环丢脉冲;头大,两台,同样的程序,硬件,一台会一台不会

网友A:
三菱伺服参数中有一个指令滤波,你把它调整成200HZ,它本体默认参数好像是4MHZ的。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这个参数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PA13改成 0301,或0311
就是在以前的基础上03开头

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是CN1的线有问题

网友D:
2台机一台有问题,大部分是外部干扰
zsfjn

网友E:
干扰一般会走的距离多。
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有没有打滑。
我曾经犯过低级错误,联轴器螺丝没拧紧,就会少走一段距离

网友F(2024-12-29):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丢脉冲只是猜想。既然说丢脉冲。那就要把观察到的丢脉冲的资料拿出来。发多少脉冲。控制器接收到多少脉冲。两点定位。或者三点定位。PLC发脉冲数。肯定是知道的。然后就蹲着看控制的脉冲数,或者用电脑监控控制器的脉冲数。定位一次停三秒。再进行定位。直到发现控制器丢脉冲。如果只是觉得走位置误差大。就下定论说丢脉冲。太草率了 。大意失荆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丢脉冲只是猜想。既然说丢脉冲。那就要把观察到的丢脉冲的资料拿出来。发多少脉冲。控制器接收到多少脉冲。两点定位。或者三点定位。PLC发脉冲数。肯定是知道的。然后就蹲着看控制的脉冲数,或者用电脑监控控制器的脉冲数。定位一次停三秒。再进行定位。直到发现控制器丢脉冲。如果只是觉得走位置误差大。就下定论说丢脉冲。太草率了 。大意失荆州。

PLC发的我看了正常,但是控制器就是不对,逐渐减少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7037.html
那就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脉冲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