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30):
请教一下,smart内部块里面可以用上升沿和定时器吗?

网友A:
如果不多次调用子程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那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气缸,就ok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用其他简单的指令组合,可实现相同的功能
例如呢?捕获时间间隔?还是计数?好像计数也不行吧
分享交流19224802024

网友A:
子程序的沿指令;可以看视频中是怎么实现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4y1K7G6/?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ab8007756ec25940dcc7aa0748835ea8
有了沿指令,计数器可以用整数运算中的加法指令ADD实现;定时器可以用定时器中的BGN_ITIME和CAL_ITIME实现。
这样子程序就可以多次调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的沿指令;可以看视频中是怎么实现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s4y1K7G6/?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ab8007756ec25940dcc7aa0748835ea8
有了沿指令,计数器可以用整数运算中的加法指令ADD实现;定时器可以用定时器中的BGN_ITIME和CAL_ITIME实现。
这样子程序就可以多次调用。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