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用ZRN原点归零 结束后M8029没有反应

楼主(2024-11-30):
ZRN D200 D202 X000 Y000

网友A:
好多年没有使用FX3U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M8029必须跟回原点指令在一条母线下面
下载积分:+2(偶是天宁宁) 真诚感谢!

网友B:
二楼说的对
下载积分:+1(偶是天宁宁) 真诚感谢!

网友C:
回原点再加一步程序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没有使用FX3U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M8029必须跟回原点指令在一条母线下面
确实如此

网友F(2025-01-04):
“M8029必须跟回原点指令在一条母线下面“,没有这一说法。
M8029直接母线的结果就是:只要是Y0执行完脉冲指令都会导通一次,满足M8029后方的执行条件。
也就是说M8029直接母线后不好判断当前是哪个指令执行了脉冲输出而已!

网友G:
二楼正解,这个想让动作得放一起。

网友H:
手册里面有提到、m8029需要紧跟在后面

网友I:
M8029直接母线后不好判断当前是哪个指令执行了脉冲输出而已

网友J:
两个轴以上不要用M8029

网友K:
高手如云,学习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L(2025-03-23):
YOY1两个冲突了,程序根本分辨不出那个需要执行8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