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30):
大佬,我使用FX5U-64MT/ES的PLC,与移液泵进行通讯,使用的是RS485通讯,图片中是需要给移液泵发送的指令,我想问下,这个移液泵指令,用PLC怎么写?或者换句话说,PLC能完成和移液泵的通讯吗?

网友A:
自己新建个串口协议
大佬,这个看不太懂,我和移液泵之间还是走串口协议-485,但现在不是往寄存器中写数据了,是要直接发送这个一整串指令,也可以用截图中的方法吗?这个要咋写,有程序示例吗?先谢谢大佬了

楼主:
大佬,这个看不太懂,我和移液泵之间还是走串口协议-485,但现在不是往寄存器中写数据了,是要直接发送这个一整串指令,也可以用截图中的方法吗?这个要咋写,有程序示例吗?先谢谢大佬了

网友B:
你这个只能用无协议通讯了,不用多想了。需要的话,有偿帮你做咯
我擦,大佬,你这是写了个软件啊,PLC和软件通讯,软件再和移液泵通讯...

网友B:
就是三菱FX5U自带485无协议通讯啊,谁会写软件呢?真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看不太懂,我和移液泵之间还是走串口协议-485,但现在不是往寄存器中写数据了,是要直接发送这个一整串指令,也可以用截图中的方法吗?这个要咋写,有程序示例吗?先谢谢大佬了

这个就是你把协议内容排列好,里面的变量地址设置好后,你只要往寄存器里写数据,然后触发发送指令PLC会把这串的数据发送出去。
谢谢大佬了,已经被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