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FX3U手动定位脉冲示教方式 用什么指令呢

楼主(2024-12-01):
比如我要XY两个轴
手动对刀
按住一个开关
丝杆滑台按指定方向低速运动
同时触摸屏显示移动位置
对刀停止记录数据
以备自动设置位置使用
测试了一些指令
发现达不到要求
比如PLSY
只有一个方向记录数据

网友A:
PLSV指令,再把当前位置显示到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