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1):
用一个小功率变频器带动大功率的电机会怎么样,如用1.5KW的变频器能不能带动3KW的电机

网友A:
厉害! 你可以可以试试看会发生什么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B:
直接背熟故障表就行!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C:
变频器,变出功率,变出能量,提供给用电器(本案例中为电动机),
要求用电器正常工作时的功耗要小于变频器能够提供的功耗,
这就象变压器,变压器变出的功率必须要能够大于后面的用电器的总功率,否则,变压器超负荷使用,烧掉变压器。
就如同马拉车,小马拉大车,大马拉小车。
大马拉小车,马不会累死,
而小马拉大车,马要累死。
当然,
实际中,
变频器及相关线路有自我保护上的设计,
没那么容易坏。

这些都是常识性的东西。
初中物理上的知识。

网友D:
报过流0C
停机!

网友E:
引用楼主yanwenfu于2024-12-01 10:27发表的 变频器的功率小于电机功率会怎么样 :
用一个小功率变频器带动大功率的电机会怎么样,如用1.5KW的变频器能不能带动3KW的电机

变频器带电机一启动就报警,还轮不到频率上来就报故障代码。如果是质量好的变频加一个空载的电机,或许能转起来

网友F:
实际上相差不大是可以带的,主要是看负载状况,很多不会一上电就报故障的

楼主:
实际还真是这样的,工作时间不长,频率不升满,还真能用,工作时间长了会报警、停机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相差不大是可以带的,主要是看负载状况,很多不会一上电就报故障的

网友G:
这是给自己找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