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1):
请教:昆仑通态的屏与S7200smartPLC连接,想在屏上输入字符后,PLC记录并远传,不知如何设置,请各位大佬指点。谢谢先!!!

网友A:
建立通道的时候数据类型选择字符串,或者选择用ASCII类型,然后在帮助里有个转换格式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通道的时候数据类型选择字符串,或者选择用ASCII类型,然后在帮助里有个转换格式的脚本

无法选择定符串啊,能具体指明怎么用转换格式脚本吗?谢谢了!

网友B:
1.首先在设备窗口建立字符串变量名
相信自我!

网友A(2025-02-07):
引用 楼主:

无法选择定符串啊,能具体指明怎么用转换格式脚本吗?谢谢了!

设备窗口里打开子设备,在右侧有一列按钮,点击"添加设备通道",这里数据类型选择ASCII字符串,提前在实时数据库里建立好任意变量,格式是字符串格式,最后在添加的设备通道里关联字符串变量
  • 下载积分:+1(秋水无痕)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