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2):
大哥们,对机器人不太熟悉,这边三个机器人在很小的空间对同一个工件工作,三个机器人之间的干涉区做好之后,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改变速度之后两个机器人在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地方会碰到,怎么样可以避免

楼主:
三个机器人都有几十个位置,是一直在动的状态,在一个长70cm高40cm的工件上工作

网友A:
听别人说过,单纯得设置干涉区还是会出现碰撞的可能,最终还是要优化顺序逻辑

楼主:
大哥,可是顺序逻辑没办法啊,节拍在那,必须都一起动,客户死犟,不管,唉

网友B:
撞废了再说。
这种互锁要用PLC来做

网友C:
铁定会碰到。什么类型的机器人啊。你得给每个机器人划一个干涉区域,机器人进出区域时信号置位复位。然后用PLC做三个机器人信号通信,机器人进入工位工作的时候要提前判断工位安全信号,后台再绑定当出现机器人同时进入干涉区域情况时,也就是多个机器人信号同时干涉,然后这种情况时把机器人StopMove了,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碰撞。
  • 下载积分:+1(lxdddd1)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网友D:
    sicar标准是用PLC与机器人交互来控制机器人等待进入干涉的区域

网友E:
    公共区。只能说尽量避免。但是,还是碰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