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3):
大哥们,对机器人不太熟悉,这边三个机器人在很小的空间对同一个工件工作(一个长高都在1m以内的工件,三个机器人离得很近,每个机器人都大概三四十个点位,需要一直动,节拍还在40s),三个机器人之间的干涉区做好之后,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改变速度之后机器人在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地方会碰到,怎么样可以避免

楼主:
有没有做干涉区的心得,因为之前做好的干涉区,跑的过程中,正常跑干涉区没问题,不会撞,有一个慢了,她就可能在某个瞬间某个区域会蹭到

网友A:
可以处理的,一个是用干涉区判断,还有一个是用程序来判断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

网友B:
对可能干涉的空间设置干涉位,干涉位被占用(为1)时,不得进入。所有机器人在进出干涉空间时清置干涉位。
如果你用信捷plc去控制,stop和goon指令是个好东西

网友C:
一般都是做位置点位判断,加载条件限制。
相信自我!

网友D:
方法1、设定机器人安全工作区域:一般机器人都会有一个3维的安全区域,当机械结构与机器人动作范围出现干涉时,可以在机器人软件上设定安全工作区域,当机器人在干涉区域时,通常会置位某个定义的信号点表示机器人在干涉区域中,利用此信号来避免其他执行机构进入到此区域,离开干涉区域后此信号点复位。安全区域在机器人原点丢失后可能会出现异常。需要注意!
方法2、从程序上监控机器人当前位置来实现区域互锁。设计好程序逻辑,机器人动作执行中以及机器人到达指定点的状态都需要考虑,还有机器人的姿态同时也要监控,姿态不正确,也会导致机器人出现撞机风险。
一般简单的机器人干涉用第2种方式即可,复杂的环境下就需要两种方式同时使用才能有效的避免撞机风险。

网友E:
实时计算位置计算干涉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