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博图V16移植出错求解

楼主(2024-12-03):
博图V16移植出错,显示:安装的 STEP 7 版本不适用。请安装 STEP 7 的最新版本。,2024/12/3,8:53:14,这个是什么问题,求教大神

网友A:
你是高版本的博图程序用V16来打开的吧
zhaoaron

网友B:
经典STEP7程序把!!!
是的,你需要把stepv5.x和tia装在同一个系统下,且step7 v5.x是最新版本的step7 v5.6以上。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_316873_1029.html
https://www.baidu.com/s?ie=utf-8&f=8&rsv_bp=1&tn=baidu&wd=TIA%20%E7%A7%BB%E6%A4%8D%20%20STEP%207%E4%B8%8D%E6%98%AF%E6%9C%80%E6%96%B0%E7%89%88%E6%9C%AC%20&oq=%25E5%25AE%2589%25E8%25A3%2585%25E7%259A%2584%2520ST%2526gt%253BP%25207%2520%25E7%2589%2588%25E6%259C%25AC%25E4%25B8%258D%25E9%2580%2582%25E7%2594%25A8%25E3%2580%2582%25E8%25AF%25B7%25E5%25AE%2589%25E8%25A3%2585%2520ST%2526gt%253BP%25207%2520%25E7%259A%2584%25E6%259C%2580%25E6%2596%25B0%25E7%2589%2588%25E6%259C%25AC%25E3%2580%2582&rsv_pq=fe5d13e3000352cb&rsv_t=a2d7IOEUjATlbQyVmToqzbbOJtynPSa6fNAorw822uDXcxBaz3al6Qa92II&rqlang=cn&rsv_enter=1&rsv_dl=tb&rsv_sug3=42&rsv_sug1=29&rsv_sug7=100&rsv_sug2=0&rsv_btype=t&inputT=33745&rsv_sug4=34907
......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