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自动检测从站数量

楼主(2024-12-03):
用三菱3u 做Modbus通讯时,用m8002上电初始化,自动检测从站数量,这个程序如何写。我准备用for循环向从站发送开机状态报文,依据有没有返回报文,来确定从站是不是存在。不知道前辈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从站数量必须是已知的,掉线可以自动跳过,没做过这种未知的

网友B:
万一你等一下又打开了呢?这个又怎么处理呢??

网友C:
已知MODBUS从站的站号范围是1-247,首先向1号站发送命令,得到1号站回应后将计数变量+1,然后站号+1继续发送命令,得到2号站回应后计数变量又+1,如果某个站号通信失败则不对计数变量进行自加,从1-247全部跑完一遍后观察计数变量的值是多少就说明有多少个从站应答,周而复始,别忘了对计数变量清零哈。

网友D(2025-02-05):
这个方法就是个死胡同,无解!
主站测试了从站的,主站记录了从站站号的,那这个从站掉线了咋办呢?
挣钱做法是
不用测试从站在线与否,需要时,就向从站发送命令即可,有返回数据即可,
无返回数据,再发2次,都无返回数据,跳过此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