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双头电磁阀控制气缸伸缩,是这样写吗

楼主(2024-12-03):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写的怎么样

楼主:
功能实现,踩第一下,单电磁阀保持,踩第二下,双头电磁阀驱动气缸升,升到一半停止,踩第三下继续双头电磁阀驱动气缸升,踩第四下双头电磁阀驱动气缸回,单电磁阀断复位

楼主: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

网友A:
不是電磁閥問題,而是汽缸。
選三位汽缸,才能準確控制3個位置。

网友B:
双头是左动,右动,中停把,那边得电往那边动,保持就行,不是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