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3):
最近开始学习三菱的编程,在编写一个流水线程序中大量使用了置位复位指令,在B站上看到的一个视频学习的。即在每一工序流程中先置位线圈,在结束的时候把不必要的都复位了。然后在下一工序中有需要时再进行置位。我不清楚大量使用置位复位指令是否会带来问题,或者说正常的编程思路应该是怎么进行的?如果您知道,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我程序上就是使用SET和RET的,不过只有一个SET Y0和RST Y0的地方。你说的大量,我不知道怎么才算大量

楼主:
就是基本都没有使用线圈互锁,都是使用的置位复位。

网友B:
不会,想怎么写怎么写,set rst也不担心双线圈

楼主:
请问使用置位复位是不是后面不好调试

网友C:
就是一个变量不要多次使用SET RST,这样后面别人调试根本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变量不要多次使用SET RST,这样后面别人调试根本找不到

好的,非常感谢,那请问一个线圈需要多次输出时,只能并联多个常开点输出吗?不然就容易双线圈报警

网友D:
SET RST 作为置位 复位时,不会双线圈报错,OUT才会报错,所以不用担心大量这样使用会有什么影响。
相信自我!

网友E:
我也是刚开始学,也这样大量使用(我是全部使用M辅助继电器,完成逻辑运算,最后M辅助继电器输出Y)。但我看抖音都是这样教的啊。叫什么置位复位法。这样好处就是不会双线圈冲突,可以手动,自动。大神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F:
随意用SET RST来对同一个元件,程序分散,查找费时,尽量集中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意用SET RST来对同一个元件,程序分散,查找费时,尽量集中在一起。

您好,请问哪里可以找到此方面的案例或者老师课程吗?知识付费的也可以.

网友G:
新手不建议用,容易理不清顺序逻辑,老手随意的,我现在经常用来当状态寄存使用

网友H:
如果一个程序1万多步,用set/rst指令太多,后期其它人调试估计会晕!
云之松

网友I:
S与R容易写程序,也非常的方便直观,但有个问题不好维护,当程序一多时,搞不好容易有开不了或停不了的情况,因为同一个继电器多处开或停,逻辑不清楚时容易出错,并且不容易找出是那个S或R先动作的,不好管理的,我用200SMART试过,找到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那请问一个线圈需要多次输出时,只能并联多个常开点输出吗?不然就容易双线圈报警
是的,比如某一个块set m0 ,完成后再复位m0,,,别的地方使用的时候可以选择m1,并联在m0下面。不使用的时候复位掉。这样的,始终只有一个地方在使用。

网友K:
新手先熟悉起保停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L:
能用好SET和RST你也是高手,

网友L:
不建议,但能用好SET和RST你也很牛了

网友M:
可以不用但要熟悉,大部分控制器都有高级语言了,再按照梯形图那线圈写法那咋写

网友N:
其实常规是多个逻辑M去Set,Rst一个线圈,其实还是一种写法估计很多人不知道,举气缸输出为例,任意流程都可以执行Set伸出或缩回,跳流程也不用Rst,只要在流程扫描的上方统一Rst即可,按扫描时序,流程是在Rst下方,执行Set优先

网友O:
置复位写法的逻辑更好写,因为有很多情况下一个工位里完整的动作流程可能需要一个气缸多次伸缩,比如一个需要把产品从A位置搬运到B位置,一次完整动作是:↓ 夹 ↑ ← ↓ 松 ↑ →,那么上下的气缸就需要动两次,如果用线圈就要写逻辑自锁/互锁,但是置复位就只需要在步序里满足条件后置位或者复位就可以了。这种写法一般用中间继电器做中转,然后在程序某个位置统一串一个Y输出线圈
但是置复位写法建议写变量或者填标签,不然纯地址很容易搞混,而且建议程序分成多个子项,同一个部分的写一起,这样方便后期维护

网友P:
一,起保停最牛逼,也最节省
二,顺序控制用置位复位或SFC流程图
三,有些PLC有专业的置位复位指令,比起保停更节省程序块
四,什么程序就用什么模式编写,PLC编程左多右少速度快效率最高,右多左少考验PLC性能。
五,写程序就是让别人看不懂,运行效率高你就最牛逼,写的一清二楚那是随时被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