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3):
求威纶通MT508TV触摸屏编程软件,有没有大佬有这个软件的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bFSoBCLkkPH9O15xW7wWQ
提取码:sewl

网友B:
EB500  老古董软件咯

网友C:
个别设备上面还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想上载触摸程序,连不上电脑,脚位2-7,3-8,5-5,按照这个做的线。大佬你知道怎么搞吗?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bFSoBCLkkPH9O15xW7wWQ
提取码:sew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上载触摸程序,连不上电脑,脚位2-7,3-8,5-5,按照这个做的线。大佬你知道怎么搞吗?

usb驱动安装好了 还是串口直接连接的
软件里面端口也要选择正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用的USB线转的,有USB驱动的。设置的全在图上了,帮忙看下对不对呢
引用 网友C:

usb驱动安装好了 还是串口直接连接的
软件里面端口也要选择正确

网友C:
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找台比较老的电脑 带串口的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已经连上了,串口线不能插反,换了一下就好了,多谢了。问下有没有别的可以代替的触摸屏呢?
引用 网友C:
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找台比较老的电脑 带串口的试试。

网友C:
现在的威纶通屏都可以替代
程序做转换
开孔尺寸不一样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2025-03-27):
老铁这个软件还有吗?能否在发一份,这个过期了,多谢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bFSoBCLkkPH9O15xW7wWQ
提取码:se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