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3):
因为要用将PLC数据显示在数码管,在CRC 校验出错了。
例:01 10 00 06 00 02 04 00 00 30 39
用软件计算的结果是A7 97,同厂商范例中计算的结果相符。

PLC程序计算的64 FD
这是哪个地方出错了呢。

附件: 666.rar (9 K) 下载次数:27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H11从哪里来的

网友B:
H是十六进制,最后的H11改成HB试下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程序没发完整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H11从哪里来的

    D10-D20 不应该是K11吗   H11那是17个寄存器
  • 下载积分:+5(jony7788)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是十六进制,最后的H11改成HB试下

    计算结果是19 C6,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D20 不应该是K11吗   H11那是17个寄存器

    换成k11 计算结果是19 C6,不对。

    从1试到22,都不行,可能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A:
    M1161 选择8位处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161 选择8位处理模式

    试过不行。
    用调试软件是可以将数据显示到数码管上,但PLC不行。
    以下是数码管的说明文件。

    有高人帮忙看看是哪出问题了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
    用调试软件是可以将数据显示到数码管上,但PLC不行。
    以下是数码管的说明文件。

    报文没错那么就是串口参数或者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A:
    看了一下你这个程序,不知道脉冲执行RS指令行不行。你就用MODBUS专用指令MODWR写入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