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控制方式

楼主(2024-12-04):
我想把04H传到2000里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的 各位大神请帮忙看看以下 谢谢

网友A:
不对 地址2000里面包换Da.1--Da.5 你04H只是Da.2的参数

楼主:
那应该是多少 这个我有点看不懂

网友B:
附图如下,供参考
//碧云天,黄叶池;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网友C(2025-01-12):
楼上学习了,我一般在系统设定好,程序一般就改变轴的定位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