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关于川崎机器人脱机运行!

楼主(2024-12-05):
川崎机器人脱机运行,有懂的吗?示教器坏了之后,如何快速脱机运行?改示教器接头?有懂的大佬吗?

网友A:
川崎厂家有短接头买。

楼主:
急用,找他们要个电路图接一个都不给

网友B:
就是短接急停信号
大佬,试过了?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C:
1 楼正解,正常一般生产厂家有多台机器人为了降低成本,只买一台示教器,这时候其他的机器人就需要买“短接头”,就是屏蔽故障用的,但是前提还需要在示教器上设定 示教器 : 链 接 未连接√ ,然后启动调用程序就需要外部IO 或者通讯来控制了 ,如果示教器突然坏了 啥也操作不了了,也没有其他机器人就赶紧联系设备厂家寄一个过来先用着 ,一般示教器不磕不碰坏不了的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