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回原点请教

楼主(2024-12-05):
如图,
常见的回原点指令,有一种情况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就是在原点的时候如何避免再次执行回原点
用常用的ZRN回原点,第一次如果回原点完成,再次回元点的话,会继续左移,偏离原点更远,造成无法找到原点
(先不考虑DSZR带DOG搜索的原点回归指令),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用图片上这种回原点方式可以吗,前面串上原点标志位的常闭点,防止再执行回原点程序,这样是否规范
还有一种就是往正方向走一部分脉冲,然后再执行传统的ZRN回原点指令,

网友A:
做个待机点,回完原点就自动走到待机点。
加油!

网友B:
回零位置不准的问题。还是要找出问题来,解决掉。用过ZRN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松下的小型机也玩过。也没发现过回零不准的问题。可能精度没那么高。但是不一直出现这种情况。
马达控制器参数也得检查一下。感应器常开常闭确认一下。联轴器是否锁紧。程序就试。看动作,对着说明书,看时序图。

网友C:
只装一个感应器的前提下!
1.对于可以更改回零方式的PLC,选择“反向回零时,感应到原点信号后正向走出原点信号完成回零”,这种方式需要把感应器装在接近硬限位的位置。
2.PLC不可选择回零方式时,那就手动写回零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个待机点,回完原点就自动走到待机点。
同是这样做的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E:
回原点串上原点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不就OK了,在原点无法执行回原点

网友B:
回零的方向是固定的。一个感应器的情况。回原点的时候,先考虑的问题就是马达挡块在原点感应器的负方向侧,就当它是负极限位。那么回原点时,手动写一段JOG,让它让正方向跑3秒钟。要保证它能经过原点感应器,并离开原点感应器。然后再执行往负方向回原点指令。马达停留位置,假如挡块挡住感应器,那么情况如上。如果马达停留在李正向极限2厘米的地方。也就是工作位最远的位置。向正方向跑3秒,未撞正极限。使能不掉,未感应到原点开关,就往负方向回零。

网友F:
原点完毕后立即进入待机位置(离开原点)即可。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G:
停在原点灯前面((正方向)。原点回归好了,再怎么按,都不回往负方向走。只会在哪里动一下。

网友H:
在有正负限位的时候,回原点会一直朝一个方向移动,先碰到原点就正常回原点,如果先碰到限位,让它返回找原点就行,
只要一个感应器就把它安装到硬限位的位置,每次回原点只会朝一个方向回原点,不管怎么样都只能感应这个原点感应器

网友I:
你这样使用有问题,若使用单个传感器就定义成限位信号,使用时,机器不会越过限位

网友J:
汇川H1U上遇到过类似问题,在原点使用ZRN直接就过去了不回原,想要使用ZRN在这种情况回原只能先判断原点信号在不在,如果在就正向走到原点断开后,在负向回原

网友B:
看到有的回原点程序,挡块在原点感应器位置,且原点感应器有输出信号,马达左右抖一下就完成了回零操作。速度相当快。

网友K:
参考一下,前提是碰到硬挡后原点开关不能离开感应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待机点,回完原点就自动走到待机点。

这个方法不错,和回零前往前走几步类似,但要好,更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样使用有问题,若使用单个传感器就定义成限位信号,使用时,机器不会越过限位

做成限位了没有原点,那这样能回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汇川H1U上遇到过类似问题,在原点使用ZRN直接就过去了不回原,想要使用ZRN在这种情况回原只能先判断原点信号在不在,如果在就正向走到原点断开后,在负向回原

嗯嗯,这是一个常见问题,要么就是回零之前往正方向走一下再回零,要么回零后往正方向走几步设为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参考一下,前提是碰到硬挡后原点开关不能离开感应片

老铁,你这个是以感应器右侧为原点是吗

楼主:
如果PLC系统里没有促使让它停在DOG前端的方法,可以自己写找原点的程序。一般走脉冲的,当感应DOG上升沿,直接置位反向,下降沿的时候复位反向,就会停在感应器前端。

有种说法是这样的,停在右边,就不受影响,没试过,有试过的老铁可以回复一下结果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老铁,你这个是以感应器右侧为原点是吗

对的,但它指令本身是不带方向的,所以另写程序让它反转,当回原启动时已经感应到的话,直接反向爬行直至离开原点开关结束

网友L:
LD 原点  SET 方向,LD M8029 Rest 方向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做个待机点,回完原点就自动走到待机点。

待机后你可以试试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L:
LD 原点  SET 方向,LD M8029 Rest 方向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此方法甚好

网友N:
对于回原点来说,设置待机点的方式意义不大,哪怕有断电刹车。。。毕竟断电后手动调整电机位置不是不可能出现。
对于单传感器来说,原点传感器到一侧机械限位前一直有原点信号是最佳方案。这样只用考虑单侧回零,如果有原点信号就高速跑回另侧再执行回零。
当然如果碰到机械限位后,执行报警清零并重置回零方向,原点传感器位置就无所谓了

网友O:
用正负限位加电机Z相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正负限位加电机Z相

你好,我想问下电机Z相这个信号如何获取,比如安川伺服电机中,Z相信号是开关量信号吗,还是需要转接,说明书上好像是差分信号

网友P:
自己写返回逻辑

网友Q:
利用DDRVI指令快速反转到原点开关,当原点开关为ON后,以固定的速度(很低的速度)正向运行到脱离原点开关停止,再清除累计寄存器值,置位回零完成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