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PLC控制机器人

楼主(2024-12-05):
要实现,在PLC看来机器人只是个模组,控制程序都在PLC里面??PLC和机器人两边都如何写程序方便?、求大神指导!!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1.IO控制
2.总线控制
个人感觉总线控制简单

楼主:
可以在PLC上写逻辑,实现机器人运行吗?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B:
一般是机器人侧编写运动程序,比如搬运机器人,分别编写取料,放料子程序等,PLC判断什么时间取料放料。

网友C:
两种,一种PLC为主,给信号告诉机器人做什么。
一种机器人为主,PLC只控制机器人启动停止,其他的控制全由机器人来做。
哪种方便好用用哪种,没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在PLC上写逻辑,实现机器人运行吗?
完全可以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做通信,PLC负责工艺流程,机器人负责具体动作,用IO来判断就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

网友F:
就当机器人是一个气缸,PLC控制它
工业机器人论坛

网友G(2025-06-17):
引用 网友H:
用总线比较好 pcl 写逻辑 机械手 只执行动作 机械手每一个动作都是由plc触发

我码垛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I:
借楼主之地,咨询下,如果机械手上有气缸夹爪之类的使用机器人自己控制还是由PLC控制好,同样的气缸夹爪上的磁簧开关是由机器人读取还是PLC读取好(这里设计气缸报警检测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借楼主之地,咨询下,如果机械手上有气缸夹爪之类的使用机器人自己控制还是由PLC控制好,同样的气缸夹爪上的磁簧开关是由机器人读取还是PLC读取好(这里设计气缸报警检测判断)?

机器人控制机械手上气缸夹爪,这样方便机器人工作、调试。PLC读取夹爪气缸状态,plc需要知道设备工作状态,尤其上位机做各种状态显示报警输出都用得到,通过IO把夹爪气缸状态传输给机器人就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