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06):
D0是一个双字格式,数值是70000,怎么样能删除掉70000的最后一位,只取前4位,变成7000,存储到D2里面

网友A:
直接用mov指令,把D0 传到 D2

网友B:
D0当前值-(D0当前值-7000)=D2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mov指令,把D0 传到 D2

这样D2里面的数值不是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0当前值-(D0当前值-7000)=D2

不管D0怎么变化,支取前4位,删掉第5位,该怎么办

网友C:
如果只是想缩小就除以10,取整数

网友C:
如果只取低4位  就D2:=D0 WAND 16#0F

网友D:
D/ D0 K10 D2

网友E:
这不是小学的除法吗

网友F:
移位指令了解一下

网友G:
D/ D0 K10 D10
MOV D10 D2

网友H:
除10再取整

网友I:
除以1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