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大师傅们,大家是怎么解决手动和自动程序线圈冲突的问题?主流是方法是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M3对应Y。
M1手动
M2自动
M1 OR M2  对应M3

是主流吗?,这样程序程序到处都是M,感觉有点不专业(后期排查问题是不是有点难)。

网友B:
1楼教科书级别的写法居然不专业,不然你写置位复位也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教科书级别的写法居然不专业,不然你写置位复位也行
小白一个,刚自学,不知道大佬们,程序怎么样的,想来这里解惑一下。欢迎大家留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松下大佬出手就是军训新兵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松下大佬出手就是军训新兵蛋子。

我是新手啊!大佬!

网友D:
肯定要用中间继电器去操作啊 你直接操作线圈肯定双线圈啊

网友E:
封装成功能块,给个模式选择接口区分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啊!大佬!

多去B站看看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G:
不想用M就直接跳转,手动模式只扫描手动部分,自动模式只扫描自动部分。
QQ: 2845452345